关于笔记本内置读卡器的问题

楼主(2015-10-27):
内存卡有问题,我插上后取不下来,硬拉了下出问题了,想换掉,在淘宝上找了半天没有这个配件,卡槽、卡座、card reader等都试过了,求助其它的名称,另外请教有办法修复吗?现在的情况是插上去弹不出来也取不下来。我的是9in1的.

网友:
料板上拆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有点不理解你的意思  是主板的卡槽出问题了 ?

淘宝找不到 找个维修的有一样料版的换个就是

如使用不多 可以不维修

网友:
9in1 19P的,料板上基本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吹下来然后撬开金属壳将变形部分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