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外接正常,内接黑屏

楼主(2015-10-27):
联想E420外接正常,内接黑屏,屏接口处没有供电,新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神指教下

网友A:
显卡的话,屏接口那儿,应该有屏的供电吧。显卡打胶的,不怎么敢下手

网友B:
测下屏接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屏接口,看看

怎么测

网友B:
你看是黑屏,还是根本没显示,如果是黑屏,看看19V,亮度控制,和亮度调节那一个没出来,就找那个的问题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黑屏,还是根本没显示,如果是黑屏,看看19V,亮度控制,和亮度调节那一个没出来,就找那个的问题你

就是没显示啊,供电脚处有时候有0.几伏,有时候是2.几伏。有时就是0.把这个主供电修出来,要从哪里下手啊。屏接口处的方面有个小芯片。是这个屏供电芯片吗

网友:
那就修屏供电呗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屏供电从哪里下手修啊。弄过没。兄弟。指教下

网友:
电路跑多少,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看看,LED的供电,开关,,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话,屏接口那儿,应该有屏的供电吧。显卡打胶的,不怎么敢下手

在显卡工作不正常的时候 屏供电也不一定产生的  你看下屏供电的开启就明白了

网友:
顺着图纸查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话,屏接口那儿,应该有屏的供电吧。显卡打胶的,不怎么敢下手

屏的供电显卡开启的

网友:
E420这个机器不显示 通病吧 显卡黑胶 楼主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屏供电从哪里下手修啊。弄过没。兄弟。指教下

个人习惯把屏拆开测屏线接口供电,信号。看是否正常。我给你发个图片,就是正常的LED屏幕接口各个引脚的电压

网友:
屏接口主供电保险测测看

网友:
不剔胶干一遍显卡 温度到180停了

网友:
感觉也就两个问题,显卡,屏,说的简单修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要更加努力学才行啊

网友:
你查查屏供电,不行拉个3.3V试试

网友:
论坛上找个图纸  对照着跑跑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不会就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