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中见识了英业达特色!!

楼主(2015-10-27):
   记录一下我的迅维生活,发帖不为别的,小白认为发帖可以让自己再回忆一下故障现象、再分析一下电图图纸.....总之,发帖能提高自己。(身边的许多大神都是经常发帖的)。大家积极发帖吧!!这是一个神奇的论坛。
  暮然回首,维修中的解决方法就在笔记上!!许多东西老师上课讲过。这里说一下英业达,第二期饼哥讲过英业达特色,听的时候觉得简单,但是修过后才发现果然是特色。从此我会牢牢记住英业达!!!!
板号:hp g6 6050A2412201
故障:5V偏高,无集显供电
时间地点:23号实地教室
解决过程:1、打值正常,有修过的痕迹
                 2、上电,发现待机5V有5.5V左右,虽然有待机好信号,但是我觉得5.5V略高,跑线路发现5V自举脚外面的R326被换成一根导线直连了。料板上找了一个2.2的电阻,5V端输出5.04V!此时OK!

3、因为我是小白,所以只能按时序来测电压,内存、VTT、桥、PLL、总线供电正常,但是没有总线供电。(回想起二期饼哥讲过,集显供电要装CPU才出来。而且总线供电正常后,发给CPU,CPU发出信号产生集显供电。)装上CPU,还是不出集显供电

4、纳闷了一下,就开始查CPU基本条件是否满足,先查供电!!检查CPU是否收到前面产生的电压。经过跑线路发现,在板子反面给CPU1.8V供电少了一个L507电感,然后CPU就没有PLL的1.8V!!!!补上电感!集显电压出来了!!

5、供电都正常了,但是不跑码。然后查时钟,也是先从供电开始。一跑线路发现时钟芯片背面少了L523,L533!!

6、上个EDID的波

总结:1、英业达特色部分是待机。公共点由EC控制产生

           2、HP有中间针。有些中间针有电压
          3、HM55系列的是总线供电控制集显供电产生。装CPU才有集显供电

网友A:
经历过一次就记得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历过一次就记得牢了

谢谢饼哥

网友:
实地的理论很好

网友:
老师教的好

网友B:
刚摸到台机主板的供电,发现理论跟实践还是有点差距的,希望到三期也会有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摸到台机主板的供电,发现理论跟实践还是有点差距的,希望到三期也会有维修思路!

加油    理论是技术的基础

网友C:
HP有中间针。有些中间针有电压;

这个 应该说 HP的中间针是有电压的

笔记上的东西都能熟记估计修板不是难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有中间针。有些中间针有电压;

这个 应该说 HP的中间针是有电压的

好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

向你学习!

网友D:
向你学习才是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向你学习才是真的啊

一起学习

网友E:
EDID到底是干什么的??完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EDID到底是干什么的??完全不懂

论坛搜了看看

网友F:
LZ很快就能成大神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很快就能成大神了,学习

还早的   才是刚入门的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G:
学的可以,之前遇到两个迅维出来的,学的真是不咋的,说是老师教的不好,又是说一个个拍老师马屁,好笑,论坛上面许多实地的发帖写的都很好,估计是个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的可以,之前遇到两个迅维出来的,学的真是不咋的,说是老师教的不好,又是说一个个拍老师马屁,好笑,论 ...

迅维老师确实可以    我收获还是挺多的

网友H:
加油吧 结合实际和笔记 很快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油吧 结合实际和笔记 很快的

嗯嗯   向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嗯嗯   向你学习!!!

我菜鸟呀 半路出家 不是正规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菜鸟呀 半路出家 不是正规军

我才是菜鸟

网友J:
正规军的理伦就是比我等杂牌军的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规军的理伦就是比我等杂牌军的强啊!

修好板才是硬道理  向你们学习

网友K:
楼主分析非常到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分析非常到位呀

还有欠缺

网友L:
大神威武,,还请文哥多多赐教,,拉小弟一把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大神威武,,还请文哥多多赐教,,拉小弟一把呀。。

帅哥,我还不会爬,你都会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帅哥,我还不会爬,你都会跑了

向帅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