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技嘉EP43-DS3L等P43的等修复2个小时干6块主板

楼主(2015-10-27):
华硕这块开机一闪没了,去掉12V供电可以开机,基本确定IC供电这一块,一个一人量没有短路的,那么就打阻值吧,有个上官G极只有400多,说明这个坏了,其它的都是800多,直接换了开机跑码这个官是09N03,只要华硕主板到处都是,
第二技嘉主板也是这情况,但换了上官3918就直接烧了,这次烧的比较干净阻值只有100多一G级,于下这次下面两个3919官也直接换掉,开机走码全部OK,
另一块是技嘉G31,这块主板通电全部正常,我这里说的是电压,但复位一闪一闪说明复位想过没过,这里真没什么头绪了直接刷BIOS,仍然一样。想了要么是IO,要么是南桥,真的不知道怎么修,这块主板我就直接去了75232,后开机竟然走码正常,这个是碰的,依据没有,以前遇过这个是12V小短,一闪一闪的,就感觉去掉试一下。
另一块是V星770-C45这是三代AMD的主板,内存没供电这个IC控制芯片是UP6103S8,V星大多数主板上都有换上就有电压了,但这时复位没有,供电等基它正常,先软后硬,刷个BIOS,开机正常。
另一块是悍马HA03-UTRA这个块是内存没供电,跑线G级直接连华硕的一芯片反正是多角的看不见,我有这个料板直接换上去就走码了,
另一块是V星P445T-C51,这是比较不错的主板,但开机走码心里高兴,到E0不走换了多条内存,仍然不走,根据经验根本不是BIOS问题,也不用量内存电压,基本确定是内存部有断线,找一会有一个小地方一根线烧了,路铜了,这个要么飞线,要么怎么办呢,焊丝连接多烧点烛丝,堆在一起,用镊子拉起来就行,不过有难度,弄好之后502一胶就OK,不细看看不出。呵呵,今天下午就干这么多,报告完毕。钱也来了,呵呵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遇到的朋友参考一下,发图太麻烦。

网友:
很不错的贴,新手可以看下,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像流水账一样。。。对了,那个am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流水账一样。。。对了,那个am3

抱歉摁错了,那个am3的主板怎么没复位刷bios就可以好的?从没见过

网友:
首先恭喜你,不过倒有个问题要请教的,这个V星770-C45三代的主板,在复位没有的情况下,为什么刷个BIOS可以解决了呢?难道BIOS会影响复位?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运气也不错,膜拜

网友:
V星的好的多主板都是BIOS坏,先软后硬,遇到电压什么正常, 一定要先刷BIOS,V星,技嘉常见

网友(2015-12-07):
发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新手可以看下,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