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S151A11T

楼主(2015-10-27):
接了一台索尼不开机,现在修好了。不过知道进到系统桌面就全黑,只剩一个鼠标。但是又不会死机。VGA模式也试过了,都一样。进系统桌面就全黑,外接也是。在线求助大师。。。。。。。急啊

网友:
安全模式也一样,求大师帮忙,急啊

网友A:
进系统桌面就全黑  进BIOS,呢

网友B:
你排除过系统问题吗

SONY的BIOS不正常会导致显卡驱动异常 ……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桌面就全黑  进BIOS,呢

除了进系统桌面,其他正常的不能够再正常了。

网友C:
系统BIOS排除 CMOS放电了还是一样   你试试进安全系统的看黑不黑 不黑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在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排除过系统问题吗

SONY的BIOS不正常会导致显卡驱动异常 ……

系统U盘引导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U盘问题。

网友:
U盘引导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U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BIOS排除 CMOS放电了还是一样   你试试进安全系统的看黑不黑 不黑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在试试的

放过电,安全模式,VGA模式都试过,一样。进系统全黑。只剩一个鼠标。又不死机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排除过系统问题吗

SONY的BIOS不正常会导致显卡驱动异常 ……

麻烦问一句,主板上面的跳线有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句,主板上面的跳线有关系吗?

这个跳线接口你弄了没?最好还原 不是会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一般进pe正常的话  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硬盘做系统

网友:
如果不是板载CPU换个试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挂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跳线接口你弄了没?最好还原 不是会显示不正常

没去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