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7换屏记

楼主(2015-10-27):
顾客华为mate7屏幕碎了,说好价格,订了屏幕。过两天屏幕到了。人家来修了。这个手机不是很好拆。要先从屁股开始拆。很费劲的抠开后面的小盖子后。把螺丝拧开。然后又很费劲的把整个后壳拆开。这个手机之前拆过,所以知道怎么拆。不然还真不好拆。还差点掉地上了。拆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后壳拿下后,有一根NFC的线连着。不要用力扯坏了。就是图上那个。然后就按部就班的拆排线,拧螺丝就好。到了拆电池。问题来了。这个电池用胶水胶得非常紧。(设计师头脑有坑,故意坑我们修手机的)根本用普通方法就拆不下来。非得把电池弄变形了。弄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池弄漏液了。冒烟了。还一直发烫。第一想法就是离电池远点。别炸了。冒了一会烟后,也没那么烫了。量一下电压,还有3.8v。装机试一下。不开机。仔细一想,不对,开机排线没上。按好排线后。竟然开机了。但是进不了系统。自动关机。电池肯定是费了。跟顾客说明一下情况。赔电池吧。希望大家以后搞电池的时候小心点。不要用比较尖厉的东西翘。屏幕是很快就换好了。赔个电池。差不多也就白忙活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手机一次都没拆过,

网友A:
电池冒烟的那一刻,真是有点小激动。还好顾客没在边上。

网友:
电池都冒烟啦!!!吓死了,比那个拆打印机遇见蛇的更恐怕

网友:
拆東西時真的要注意,東西拆壞要賠錢,客人還會罵你技術不好,維修真的要注意心要很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冒烟的那一刻,真是有点小激动。还好顾客没在边上。

lz激动个啥啊   是不是。。看见天使了!   妳要用风枪加热下啊!这样就好拆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激动个啥啊   是不是。。看见天使了!   妳要用风枪加热下啊!这样就好拆了啊!

电池还能加热?我没加热自己就冒烟了。加热爆炸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能加热?我没加热自己就冒烟了。加热爆炸了怎么办?

怎么可能会爆 ,温度掌握好!

网友:
我还发现这个手机一个问题。主板中间的那个螺丝要是没上的话,容易不读卡。都装好就是不读卡。把那个螺丝上上去就好了。

网友:
电池短路了吧,怎么会烟的?

网友:
哎,小心操作,细心操作

网友(2016-06-10):
太给力的拆机案例

网友:
维修有风险啊

网友:
一般撬电池可以用铁质撬棒 比较好用力

网友:
META7拆屏幕不用动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