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5排线这样子?全短路吗?怎么破?

楼主(2015-10-27):
Q45灰屏,查来查去,应该就是这排线问题了,一拆,怎么长这样子?这一排线两面各有一金属片,合起来夹着全部线,还焊上了,有短路的,一拆开发现全裸了一点,没可能全部短路啊,自己拆了这两金属片屏就灰也不灰了,直接不亮,求大神来指点一下怎么自己改回来

网友:
补充一下,是拆了两金属片来,线都做好绝缘,装上不亮了。。。

网友:
买一根不就得了,要得了几个钱,这样搞搞烧了主板就哭吧

网友:
费劲,这也问,买条新的,不行你就一个个测一下,再不行,你有时间就一条条飞

网友:
你是来水贴的吧。

网友:
有些机屏线一条线里有两条线

网友:
无语,买根线而已的事情,换了告诉客户修了主版200块

网友:
直接换屏线啊,修线太麻烦了

网友:
被夹的地方可能有断线的。

网友:
换屏线吧,别因小失大了啊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换一跟呗!

网友:
应该是夹断线了,换一根屏线吧

网友:
只是奇怪这屏线怎么做成这样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吧?保险起见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