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一波三折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5-10-27):
    前两天接到一个联想U310的机器,客户拿来是加电掉电,并且反映说电池不能充电,于是报主板问题,留下来修。客户走后拆机,拔掉电池,插上电流表开机,哎呀,亮了,一想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直接换掉电池放电的场管,再插上电池和电流表,开机正常。进系统看到充电图标显示在充电,可充了半天,电量还是那么多,所以怀疑是电池坏了,顺便也定了一个充电芯片。等电池到了,换上问题依旧,多亏当时机智的订了芯片,换上问题解决。
    装机测试,蛋疼的事情又来了,键盘的E,D,C键都不能用,一想应该不是键盘本身的问题,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换了个键盘试了,还是一样,只好拆机,拆完一量发现键盘接口一个脚对地值无穷大,看了下电路和它相连的是一个排容然后直接到EC,拆掉排容,还是一样,量了下EC那边也是无穷大,于是干EC,换完EC试机,键盘没问题了,于是装机,结果进系统蓝屏,想用U盘进PE,发现压根认不到U盘,换了几个U盘都不行,找来USB键盘插上又能认到键盘,真是怪事儿。然后有拆机,找来BIOS刷刷看,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只能再换一个EC,再试,这次终于没问题了。
    结果问题还没完,进PE修复引导,不蓝屏了,顺利进了系统,然后又发现没有声音,真是跪了。再拆机,找了一圈没看到喇叭装在哪。。。。看了一下板上的接口,终于找到了喇叭线,原来是进上半部了,可上半部尽然没有留一点点出声音的孔,测了一下接口对地值,都没问题,然后又拆上半部,拆开后发现喇叭的四根线全断了。。。接上,再试机,一切正常,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没有问题了
    今天客户来取机说他的机器原来就没声音,终于把U310这个神送走了!!

网友A:
就是怕这种不亮的机器修好有其他问题的,说都说不清楚,加钱嘛又不好,不加钱嘛问题多的又自己吃亏

网友B:
确实一波三折了  维修不容易
发现的能解决的问题 一般都得解决

网友C:
一台机等于修了几台机啊

网友D:
这样的事,维修中也会时不时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怕这种不亮的机器修好有其他问题的,说都说不清楚,加钱嘛又不好,不加钱嘛问题多的又自己吃亏

就是,真心很疼,就拆装机都好多次,幸好那机器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一波三折了  维修不容易
发现的能解决的问题 一般都得解决

就是,这客户还好,有些客户就算是本来有问题也不承认,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机等于修了几台机啊

就是,各种问题,一开始还以为换个管子就好了,特别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事,维修中也会时不时碰到的

就是,但也没办法

网友E:
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看着都累 还好不是那种拆装半小时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看着都累 还好不是那种拆装半小时以上的

就是,真挺累的,大哥加点分呗!

网友F:
我来算算哈,一个电池,一个键盘,一个充电芯片,2个EC,外加修喇叭,话说你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看着都累 还好不是那种拆装半小时以上的

谢谢大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算算哈,一个电池,一个键盘,一个充电芯片,2个EC,外加修喇叭,话说你报了多少钱?

报了主板和电池,最后电池和键盘都没问题,收了400

网友:
牛人好麻烦的

网友G:
一下午过去了 不过最终搞利索了  不错

网友H:
没看懂哥们儿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下午过去了 不过最终搞利索了  不错

加上订料折腾,总共一天时间绝对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看懂哥们儿的意思

哈哈   呵呵  牛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

哈哈哈。。。。。。

网友J:
              有耐心。是我就没脾气去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耐心。是我就没脾气去搞了。。

没办法,现在生意难做啊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的耐心很好,我遇到这种机器早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

你个逗比拉拉爱 街舞梦娃

网友:
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看着都累

网友:
维修真的是一波三折 最头疼遇到这种本本了

网友:
这样折腾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要是没修好的话就是痛苦

网友:
请问楼主,不认U盘,你是怎么知道是EC的问题,而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