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S300不开机

楼主(2015-10-27):
前天我在玩手机,师傅不在,一个同行哪了一台联想S300过来说开不起机,进了水给别人修过,*脏话*,我正在和女同学聊天呢,还说急着两天要搞好,没办法只好忽悠他几句打发他走人,哎来的不是时候,有事做的时候就不能玩手机了,
没办法接过机子之后拆电池上可调,待机0.015,觉得没什么问题,开机没反应,一般按我的思路的话不触发都先量有没有3V5v,再仔细看进水的地方都被上家处理过了而且还加焊过上下管和芯片,但是我断电量阻值,没有短路的,突然想起仁宝的板子在公共点上市经常会忽悠人的(因为有点火回路嘛),打公共点的值没有短路,但却没有电压,一般公共点没有电压都倒查发现保护隔离,当然了小弟也不例!外发现这机子真的是不过保护隔离。,呵呵本人直接飞线把公共点打开,公共点有电压了,但不能触发,哎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吧,不能偷懒哦!!!

QP302是P沟道的MOS管的123脚19.6V,4脚也是19.6V公共点怎么会有电压呢,呵呵暗喜捡到了一条鱼了,如图所示PQ302要想导通,4脚要分压成功才行,4脚要分压那么PACIN一定要为高,查PACIN的来源是靠BQ24727VDD上啦而且ACPRN要为低才可以,但是查了PQ316的 2脚3脚没电压,直接追查BQ24727VDD。这电压是从充电芯片的16脚发出来的,现16脚都没电压,短笛打阻值充电芯片的16脚300多没短路,但就是没电压,看来是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吧。
好既然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只好查其条件,20脚VCC19.8V正常,6脚ACDET 2.8V正常,再看看没过保护隔离的时候充电芯片先得到的条件就这两个了,就是不出电压,没办法只好在网上找充电芯片BQ24727的数据手册看到充电芯片的16脚REGN 想要输出6V的LDO线性电压,条件是20脚VCC和6脚ACDET要满足要求,从图纸上来看20脚19v  6脚2.8条件是已经满足了,可是16脚还是不出电压,没办法了之后在旧版上拆一个,找了很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换上去,在通电测试看到之前的待机电压却变成0000了,不是吧!难得我之前看到的待机电压0.015是充电芯片微短造成的嘛,再查16脚ACDET电压已经出来了5.9V这我就放心了,但是还是不过隔离呀 我再查PQ316的2脚ACPR已经有5.9V了,修到这里我就想不通了,不知道是图纸有误还是我自己理论的问题,QP316的2脚是高电平那么ACIN 和PACIN 就会被拉低,这样是不会过隔离也不会触发的呀,哎呀就是想不通,再看看ACPR也没去到什么地方呀,在分析觉得ACPR有和没有都是一样的只要不短路就行了,没办法人家急着要机子我也没办法之后吧PQ316C拆掉,直接上电呵呵机子亮了 嘻嘻我又有进步了,

老鸟勿喷,这是我们小白的经验交流,如果觉得小弟写得好的话,可以帮加加分,加分不会扣你们的分的,好了10点了我要睡觉咯,记得加分哦!!!!

网友A:
我支持你的观点,AVPR为H电平,ACIN /PACIN应为L电平

网友B:
应该就是那管子坏了 是截止的 可以拆

网友:
楼主的资料非常全啊,数据手册都有,,哈哈

网友:
PQ316C拆掉了,PACIN和ACIN就不受控制了,一直是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那管子坏了 是截止的 可以拆

有没有可能PQ316是P管,而图纸画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你的观点,AVPR为H电平,ACIN /PACIN应为L电平

有没有可能PQ316是P管,而图纸画错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PQ316是P管,而图纸画错了呢

没有画错  就是N管 过来的是低电平截止N管  PACIN和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被VDD分压上拉 高电平  你还得多看研究

网友:
确实是8楼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画错  就是N管 过来的是低电平截止N管  PACIN和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被VDD分压上拉 高电平  你还得多看 ...

我刚才看了下图纸没有看到ACIN 有上拉的电压呀?兄弟能不能加个QQ好好聊聊,我还是个学徒,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记得在迅维时,月饼老大第一次做的故障就是这样的……

网友:
厉害了,都能自己独立修机了

网友: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