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问题,求指教,应该蛮简单的,脑短路想不起来

楼主(2015-10-27):
修到一块映众gts450海量版点不亮,测得无显存供电,对地值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各个触发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上管信号,果断换同型号供电ic,换了之后,6块显存附近背面电容烫,2块显存背面电容温度正常,显存供电ic是up6161s14,8脚的一个滤波电容也发烫,但是显存供电出了,1.6v,还是老问题,点不亮,一长两短不认卡,那么问题来了

sddr3的显存供电是几伏的?
因找不到对应版本的bios,可否刷gddr5 或者gddr3的bios?

网友A:
电容发烫就是有问题的,赶紧换好的,不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发烫就是有问题的,赶紧换好的,不然。。。。。。

问题是哪里出的问题呢,不能可能这么大片电容一起出的问题吧,显存颗粒还是显存供电ic还是显存mos?
不知道sddr3的供电电压,无法比较,不好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哪里出的问题呢,不能可能这么大片电容一起出的问题吧,显存颗粒还是显存供电ic还是显存mos?
不 ...

电容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产生的热量不会超过50度,就是比体温高点,可以用手一直摸着它的外壳

网友:
GDDR3显存应该是1.5v的,1.6v不是很高啊,怎么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哪里出的问题呢,不能可能这么大片电容一起出的问题吧,显存颗粒还是显存供电ic还是显存mos?
不 ...

再不行就直接断电后打电容的电阻值,看有没有击穿

没烧件的话,重点查那些贴片无极性电容

我前段时间就是凭经验修好了一块老显卡

网友:
显存对地多少

网友:
100多,应该是正常的,查了另一张gts450,也是100多

网友:
不同代的内存一般是不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