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引脚1(vref)连线烧断

楼主(2015-10-27):
请教各位高手,ddr2三星1G内存条引脚1(vref)连线烧断是何故障,还有救吗,谢谢
三星

网友:
线都烧坏了,基本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并不是说有多大价值,只是想知道故障原因,学习一点知识,谢谢你的意见,因为也是一种看法。

网友:
内存上烧断线了?看看能不能飞线飞过去

网友:
建议拔出条子,先测V值是否正常,才能换一条去试。只有过流才会烧那么凶。

网友:
据说换了条子就OK了,(道听途说的,情况不明,只知道结果好了),看来还是条子。

网友:
条子换一个 烧了还修个啥 便宜 没价值了

网友:
内存上烧断线了 内存也坏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