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

楼主(2015-10-27):
我想量产U盘4G以上,量产成USB-cdrom,然后把win7系统ISO镜像写入,以后就可以USB-cdrom启动电脑装win7系统,XP系统是可以,win7系统可以吗?如果可以怎么量产,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
量产风险大,需谨慎啊。

网友:
谢谢,不知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装win7不需要量产,直接用UltraISO把win7镜像写入优盘即可

网友:
有些主板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