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复DELL VOSTRO 1088,待机高,开机灰屏。

楼主(2015-10-27):
今接到一台DELL  VOSTRO 1088,插上可调,待机0.06A,开机电流一下窜到1A多。屏亮不显示。这是没跑码啦,待机不正常,还有短路啊。不管其他的,既然屏亮了就换屏试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算了,不是屏问题。于是拆机看看是板子哪里的问题,拆开后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糊味。很快就看到PQ26场管已经完全烧焦。把它拆下来后发现焊盘都快脱离了。打PQ26 D极的阻值发现公共点阻值正常啊。果断装了一个场管上去,打D极的阻值是正常的。结果一通电就大短。晕。PQ26 又被击穿了。

只有下狠招了。把PQ26烧坏的焊盘全部挖掉。PQ26 PQ25 MAX8792全部换上新的。再通电没有短路了。待机正常0.01A。触发后电流上到0.8左右不动了。一测量果然还是没有显卡供电+VCC_GFX_CORE。

查芯片条件2脚VDD正常,1脚EN正常。6脚BST正常。7脚TON无电压。相连的PR144电阻两端都无电压,2脚连的是公共点,这里没电压只有可能是断线了。于是从PQ26的D极飞线到PR144的2脚。再次触发,电流跑上来了成功亮机。为了安全,后来用热溶胶把飞线的地方包住了。

难道显卡这里短路也会造成有背光不显示吗。为什么有短路还可以开机,还有背光。真搞不懂了。有点累了,还望大家加分安慰一下吧。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一个帅小伙拿着手机在拍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加分

网友:
额,还好吧 烧得不算很严重

网友:
这机子今天拆了但是没有修,,这个机子很好拆

网友A:
这上管击穿应该大电流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管击穿应该大电流才对啊?

上管彻底烧断,断开了公共点,所以没有大电流。只是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管击穿应该大电流才对啊?

原来如此,烧断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有些问题的确实搞不懂啊。

网友:
这板子也挺受罪的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 明显是老手 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