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难遇因为时钟芯片导致不过内存

楼主(2015-10-27):
今天接一台神舟HP550 广达代工的QL6  ich9芯片组

同行拿来说开机不显示,上家修不好,看下我们可以修不?   哎 又是二修机,几乎修的都是搞不了的烂机器。开单留下 让等电话
先测试 U和内存 有没问题,  否,
测量全板是否短路以及掉电,看来没问题,上电。跳了两下到0.3A左右不动,测量CPU供电还没出,那测量开启脚44脚VRON,有电压,但是不出CPU供电,立马换了个芯片6262,换好上电到0.5A,CPU供电出来了

往前看到看到南桥焊了,但是没换,就是加焊过,自己立马经验害死人,以为上家懒不肯换,立马换一个,还是一个样,那再三板斧,刷BIOS,第一个居然不触发了,换第二个还是一样,看来不关BIOS问题,那只能看图修了,
先查有没PLTRST#复位 在 无线网卡的22脚测量是0,往前追

查下CPU供电的PG 和时钟开启
1脚的PG 有DELAY_VR_PWRGOOD  有3,3V 送到CPU PWROK,还有一个与门。这路没问题了
EC发出的ECPWROK 也有3.3V,我擦到底什么状况我都差点晕了,
并且变成PM_ICH_PWROK 送给南桥的PWROK脚也是正常的

,真的奇怪了,突然想起是不是没过内存,把内存拔下开机还是0.5A,原来这路问题呀,
那就查下内存供电  主供电+1.8VSUS,肯定有的,负载供电+0.9VSMVREF_DIM 也有,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电压就是SDA(CGDAT_SMB)  SCL (CGCLK_SMB)需要3.3V才可以过内存,大家以后可以参考下,测量CGCLK_SMB 有3.3  CGDAT_SMB 0V 哈哈 看来就是它了,查图纸发现来自Q11 Q12

把Q11 Q12 都拆了 都可以出3.3的 拆了发现Q11 CGDAT_SMB 还是0V 什么状况,把Q12装到Q11这个位置还是没3.3,飞条线拉31脚还是没,这里100%肯定被拉低,有地方短路,先确定这个脚,到内存槽没有断线,查看图纸发现他CGDAT_SMB 进去这个让我无比纠结的芯片,,把这个U14拆了,CGDAT_SMB电压出来了,(时钟芯片,88E8072,这是时钟芯片吗,图纸上是RTM875N,上网查都是说网卡芯片呀,我自己很多料板都是这个芯片是网卡芯片,)

不管料板换个上去,晕,上电到0.6,芯片发烫,看来不行,只好去我们那料板大神那借,他那里什么都有,拿回来装上,电流飞飞的上去1.4A亮机,接屏是一条条的线,有时又正常,感觉屏估计被掉包了,换自己好的屏幕上去,完美,看下这个屏可以修不,换接口 屏幕完美亮机 好了,奇美的垃圾接口老是这样,

估计上家把这个屏换了,还好不是烂屏他可能不会修,报价说板和屏坏了 ,客户同意后下午拿走
修那么久机器还是第一次碰到时钟芯片坏的,修机花了很多心思,大神勿喷,本人还是菜鸟,希望大家能加点分呀,会经常发帖的,水平有限!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QL6_DV2-SW8.pdf

网友A:
很老的机器了,上家修的机器难搞,到我手上一看,乖乖,桥都焊的一头高低,拆下来一看,下面还有个电阻,尼玛这样搞太不负责任

网友:
非常不错啊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机器了,上家修的机器难搞,到我手上一看,乖乖,桥都焊的一头高低,拆下来一看,下面还有个电阻,尼 ...

我这台还好 他搞不掂没有做手脚 就是加焊了下

网友B:
我就喜欢修这样的机,只要没被做死故障,都可以当做一修机修。

网友C:
高手啊.....我看到别人搞过的我就没精神了

网友:
你这还叫菜鸟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修这样的机,只要没被做死故障,都可以当做一修机修。

大神肯定呀 我们这些就是小打小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看到别人搞过的我就没精神了

就是二修才有时赚钱 开得起价钱 加加分或者点支持楼主 谢谢

网友E:
唐唐,不带你这么搞的 ,我故意搞烂点想报个好价格,结果你给我直接修好了,抢我饭碗啊!

网友:
你这还叫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唐唐,不带你这么搞的 ,我故意搞烂点想报个好价格,结果你给我直接修好了,抢我饭碗啊!

给口饭吃吧 你那边报价那么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肯定呀 我们这些就是小打小闹

谦虚了你,技术大家共同讨论才有进步,发帖也是一种总结。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思路清晰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是不多,一年遇到过一次两次吧

网友F:
楼主水平厉害啊    一般没遇到时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水平厉害啊    一般没遇到时钟问题的

呵呵 我也很少 而且还是附带内存不过的 希望能加分点支持

网友:
遇到过几次没有时钟引起的不开机,但是电流没有这么高。。

网友G:
楼主谦虚了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和这差不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谦虚了 这技术杠杠的

电路什么分析自学的 但是修机器赚钱不能这样 所以还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看到别人搞过的我就没精神了

妈蛋!我这里二修都一个价!报不上去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种水平~~~~(>_<)~~~~

网友:
特别是看图纸 没什么头绪

网友:
时钟问题的确实很少遇到

网友H:
很少遇到时钟芯片坏的,二修机老火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网友:
技术不服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少遇到时钟芯片坏的,二修机老火

谢谢支持 点个支持或者加分吧

网友:
确实很少遇到 所以发出来大家注意

网友:
这还是菜鸟啊,水平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I:
追加 请问修这个转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还得多学习呀 点个支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追加 请问修这个转能收多少钱

280左右吧 修机和屏幕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确实没遇到过   记住下  下次要查查这边

网友:
这样你都能修好,你修机的思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很给力,讲的也很具体

网友:
对楼主有以下几个疑问
1、U14确定是时钟芯片无疑,信号名为CLK,如果是网卡芯片则是LAN、
2、对楼主的维修思路不理解,跳跃太大,你测复位没有,上一级应该是测南桥的两个PG回或者CPUPWRGD,这些都不正常才应该测时钟,实际上你测完了复位,测得是时钟的开启,完了直接测内存去了,请问这个时候复位都没有,都没软启动开始,测内存有什么用?再者,你测时钟的开启也就算了,测还测错了,你测的CPU供电正常后芯片发出的两个信号,大部分厂家,一个是去相与成PWROK,一个是产生VRMPWRGD,南桥在收到VRMPWRGD,供电,14.318都正常后发出的CK_PWRGD,这个才是真正的时钟开启信号。。。。。再者,就算你的时钟开启信号没测错吧,也不能直接就认为时钟已经产生了啊,就好比某路供电,有开启,没供电,照样不出电压,还有你要用示波器打各路时钟的波形啊
3、之所以内存的 CGDAT_SMB 为0V,是因为此信号和时钟芯片的CGCLK_SMB是连一起的
4、楼主的标题起得不恰当,误导人,请修正,正确应该为时钟芯片导致无复位,而不是不过内存,一般我们说的“不过内存”都是硬启动都正常了,开始软启动后的动作,而你的板子连复位都没有
请楼主修改,这里没有针对的意思,楼主莫怪,论坛本着交流,维修本着严谨的态度,感谢楼主的发帖,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