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能显示,但是电流一直增长,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5-10-27):
客户拿来机器,故障是进水,故障修复,客户用了半个多月,开机掉电,拆机测试,上电显示LOOGO后掉电,测知电流一直涨,CPU温度过高后掉电,南桥BIOS换了,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到2.35后就掉电了,加上散热片了,风扇就转了

网友:
BIOS没问题的话,换下CPU上下管,最好电容和供电芯片一起换了看下行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前面,你这进水的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着重看下进水部位

网友:
进水部位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进水一般都是原件性能不良的原因,可以把进水处都加焊一下

网友:
因该是微短路,查一下

网友:
逐步断开外设(比如网卡 声卡)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的问题,都那个样子了!电池拆下来没!

网友: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或者只有扫进水的地方了,其它没好办法

网友A:
按步骤来啊,查待机电路,开机电路。供电电路

网友:
进水的地方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看来应该是微短路的问题  进水导致

网友:
你看是不是CPU的场管有问题

网友:
进水了又换过这么多东西还不好,再不换板等身么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重新测量下、。看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进水的地方再好好看看有没有腐蚀没有处理好!

网友:
你这所有外设都去掉然后加电看看掉不掉如果还是掉就吧散热部分全部换掉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看处理好

网友:
检查一下小电容有没有变色腐蚀的

网友:
感觉像是有芯片不稳短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CPU芯片的问题,换掉故障解决,但是现在的问题显示loogo后灰屏,连BIOS都进不去,bios刷回原来的了

网友:
裸板测试依然如此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的呀,这个问题纠结好几天了呢。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2.35的电流不算高,你可以散热做的好些,该放铜片的放铜片,实在不行就把他的风扇改成常转,保证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步骤来啊,查待机电路,开机电路。供电电路

你纯粹就是来灌水的,看楼主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