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开机八声报警

楼主(2015-10-27):
N4010开机八声报警!外接不显白屏!做显卡!做完上电只能跑到0.4几了最多0.5.这是怎么个意思呀!显卡挂了吗

网友:
要不掉东西了,你测测不就行了,硬是搞不懂就把显卡拆了看了

网友:
楼主发错板块了。。这个故障碰到过一次。做显卡也没做好。后期就换板了。。不过很多大神说是显卡的通病

网友:
哪里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显卡上BGA加热高点

网友:
发错了吧,这里不是笔记本的

网友:
重做显卡。。注意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