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3N78-AM主板短接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即停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10-28):
初步测了一下每一个MOS管没有明显的短路情况,主板清理得比较干净,无发现烧过的痕迹,开机键电压5V,复位键电压3.3V,PCI14脚电压3.3V,请教大神们维修思必杀技

网友:
补充,不接CPU4针供电风扇疯转,内存网卡声卡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先明显CPU供电有问题呀你看是短路了

网友A:
测量下CPU 4-PIN供电接口12V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感觉还是有短路了。

网友:
这就是CPU 4针供电部分短路了,刘坚强300有讲到。

网友:
CPU 供电部分保护了。

网友:
还是要在CPU供电上找问题~

网友:
笔记本烧鸡大法!4P短路了

网友:
所以故障是不能开机咯?查开机电路原件的工作条件呗

网友:
学习了, CPU线路问题·~

网友:
测4Pin对地是否短路?有短路查短路,如无短路,建议先刷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场管短路

网友B:
RT8855?看看上下管控制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55?看看上下管控制脚电压!

我也怀疑是RT8855,由于开机保护太快电压不好测,正在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CPU 4-PIN供电接口12V的对地阻值情况。

2K档1.11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

CPU供电的电路短路这个大家应该都基本达成共识,我测过供电管阻值都正常,现在是不好判断是电容电阻短路还是RT8855,新手思路·不·广,上【迅维】求大大们指点,目前在测阻值

网友:
掉电后再次触发风扇会再次转的话,应该查HT_VLD,总线供电好信号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   少了 总线电压 也会掉电的!   lz  看下能不能强开啊!能的话  就不是cpu  供电问题了!

网友D:
因为测cpu电压不正常(偏高)所以怀疑CMOS设置错乱,放电后正常启动,你也试试看。有时候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测cpu电压不正常(偏高)所以怀疑CMOS设置错乱,放电后正常启动,你也试试看。有时候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CPU供电场管短路了

网友E:
1.11几?应该是无限大的啊  妳换个好的板来试下看  是不是无限大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CPU 4-PIN供电接口12V的对地阻值情况。

我这里有一块  本来是无桥供电  把桥供电修好了  但是一开机  只要复位灯一亮就重启   反复这样  短接绿线  复位灯亮了 就没有CPU供电  不凉就有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一块  本来是无桥供电  把桥供电修好了  但是一开机  只要复位灯一亮就重启   反复这样  短接绿 ...

复位灯不亮有CPU供电,可以查下CPU 供电管理IC 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1几?应该是无限大的啊  妳换个好的板来试下看  是不是无限大 !

这里1.11K相当于就是相当于无穷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不亮有CPU供电,可以查下CPU 供电管理IC 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恩 好的谢谢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华硕板,供电不正常会有这种

网友:
怀疑什么就换什么。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
这板北桥空焊比较多吧,另外电源芯片易坏

网友:
  掉电在点开机针还能触发吗 不能就是短路了
能的话找到HT_VLD准换的三极管 拆掉 测量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G:
测试不上CPU是否掉电,如果掉电有可能是CPU供电IC坏导致带不起负载,或者场管软击穿,如果不掉电,有可能是南桥虚焊或者损坏导致信号悬空,就会产生保护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主板,感觉是掉电,没修好

网友:
应该是哪里电压不出来,或者短路了,

网友:
哪里有的必杀技?那还要学习维修做什么,

网友:
AMD直接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试不上CPU是否掉电,如果掉电有可能是CPU供电IC坏导致带不起负载,或者场管软击穿,如果不掉电,有可能是 ...

不接CPU4针供电可以触发,测CPU供电管没发现短路,南桥加焊过都不行,没BGA机也没桥换,菜鸟三板斧过后没热情没动力所以现在只好搁置一边拉

网友:
感谢楼上的大大们热情分析,小弟在此感激不尽,预祝大大们财源广进,妹子左拥右抱。

网友:
看下主板各个接口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特别的USB 耳机口等等

网友:
这些接口有时损坏 也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