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掉电

楼主(2015-10-28):
a1502开机显示后十秒左右掉电到待机,14年款pro,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机掉电无非就那几种故障,缺电压,温控部分,电容滤波不良等,具体要拆开测量一下,你问的也太笼统了

网友:
同学,能不能再说清楚点

网友:
貌似很多原因都能导致的哦

网友:
先排除一些比较简单的吧,比如杂波,内存等等

网友:
14年的好新!

网友:
先排除外设吧

网友:
说下具体情况,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