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可代换BQ735

楼主(2015-10-28):
    接修到一台三星300E4X,保护隔离时过时不过,经测为充电芯片问题。
    此芯片丝印字为BQ735图纸上型号为BQ24735.
     手头上没有存货。找到一块华硕料板上有丝印字为BQ25A的充电芯片,无图纸不知具体型号。抱着一试心理换上去,装机测试后一切正常。

网友:
同一个工厂的芯片有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可以代用,最好是找到芯片的PDF做个比较,万一不通用大短路造成其他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代换 对比过引脚没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K46CM  就是保护隔离不过 强拉也不行  充电就是BQ25A  也没图纸  蛋疼中··········

网友:
有些可以尝试的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K46CM  就是保护隔离不过 强拉也不行  充电就是BQ25A  也没图纸  蛋疼中······ ...

可以找300E43的图纸参考它的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代换 对比过引脚没

找不到BQ25A芯片PDF怎么对比,但我知道脚位大都相同的,因为我修采用BQ25A芯片的主板都调用BQ24735的PDF来参考着修,修出了好几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300E43的图纸参考它的保护隔离部分。

额   还是没修好  所有供电都正常  就是G级不出电压去开启控制

网友D:
楼主胆真大,要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都不敢上,怕扩大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还是没修好  所有供电都正常  就是G级不出电压去开启控制

G极要24V的电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真大,要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都不敢上,怕扩大故障

我肯定知都大概的,因为以前修到BQ25A的芯片,我都调BQ24735的图纸作参考,每次都能成功修成。现在是第一次用它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极要24V的电压才行

一丁点电压都没有  而且芯片换了3片了  6脚的分压也控制在3v  5脚AC_OK  3.3v高电平  所有无从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丁点电压都没有  而且芯片换了3片了  6脚的分压也控制在3v  5脚AC_OK  3.3v高电平  所有无从下手了

根据我的经验,不输出24V驱动电压,有几个原因:1、芯片第6脚应为2.8V左右;2、两个隔离管换新的;3、公共点短路了;4、主供电VCC要有19V(芯片20脚);5、芯片坏。基本这些干完不可能不过保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不输出24V驱动电压,有几个原因:1、芯片第6脚应为2.8V左右;2、两个隔离管换新的;3、公 ...

还真是干完了  主供电OK  芯片换了3片 公共点 无短路   管子也换了一对  芯片6脚控制在2.6v 也试过 3v也试过  5脚3.3也OK  6脚控制在3.3v左右的时候 5脚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你的好了  我的换后 还是一样哎   我的也是时过时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干完了  主供电OK  芯片换了3片 公共点 无短路   管子也换了一对  芯片6脚控制在2.6v 也试过 3v也 ...

这真是见鬼了,修了不下5台了,采用此芯片的保护隔离就是容易出问题,基本都修出来了。你试将可调电源,从16V~22V微调,然后测24V会不会出来。我有两台就是检测电阻有点问题,导致17V左右才过保隔、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真牛逼 我一般都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丁点电压都没有  而且芯片换了3片了  6脚的分压也控制在3v  5脚AC_OK  3.3v高电平  所有无从下手了

把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换了试试看

早就换过了

网友:
楼主,bq737能代换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好能用上

网友(2015-11-27):
长见识了,没想到这两种芯片也可以代换

网友:
多多献点这种的经验,

网友(2016-03-27):
我 这个 6脚 2.6V 5脚没电压

网友:
6脚控制在2.4伏,5脚有电压

网友:
学习学习了 下次碰到 直接就可以换了

网友:
经验,难得。感谢楼主

网友(2016-08-08):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实践后 确实测试 ok‘  bq735 可以带bq2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K46CM  就是保护隔离不过 强拉也不行  充电就是BQ25A  也没图纸  蛋疼中······ ...

这里有月饼的教程讲ASUS 能看完你就会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0524&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 ...

楼主这个地址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