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磁开关原理

楼主(2015-10-28):
门磁开关原理

       门磁开关一般采用省电设计,当门关闭时它不发射无线电信号,此时耗电只有几个微安,当门被打开的瞬间,立即发射1秒左右的无线报警信号,然后自行停止,这时就算门一直打开也不会再发射了,这是为了防止发射机连续发射造成内部电池电量耗尽而影响报警,无线门磁还设计有电池低电压检测电路,当电池的电压低于8伏时,下方的LP发光二极管就会点亮,这时需要立即更换A23报警器专用电池,否则会影响报警的可靠性。  无线门磁传感器一般安装在门内侧的上方或边上,它由两部分组成:较小的部件为永磁体,内部有一块永久磁铁,用来产生恒定的磁场,较大的是无线门磁主体,它内部有一个常开型的干簧管,当永磁体和干簧管靠得很近时(小于5毫米),无线门磁传感器处于工作守候状态,当永磁体离开干簧管一定距离后,无线门磁传感器立即发射包含地址编码和自身识别码(也就是数据码)的315MHZ的高频无线电信号,接收板就是通过识别这个无线电信号的地址码来判断是否是同一个报警系统的,然后根据自身识别码(也就是数据码),确定是哪一个无线门磁报警。门磁探测器按传输方式分为有线和无线两种;按其安装方式分为内嵌和外装等等,虽然外观不同,其原理和作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