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NW 通病

楼主(2015-10-28):
已修数台这款显示器,通电指示灯常亮按开关没反应,都是程序问题,主芯片是gm5726-le.

post_deleted

网友:
超级集成板常见故障

网友:
通病,三星显示器爱坏程序。

网友:
三星爱坏程序   谢谢分享 收藏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拆机都可以刷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刷了能开第一次,拔了电源再试就不行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三星液晶电压板供电都出来的话,一般都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刷了能开第一次,拔了电源再试就不行了是什么问题。。

是不通电吗?还是通电没显示

网友C:
程序会影响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会影响不开机?

那是肯定会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通电吗?还是通电没显示

解决了,是主芯片虚焊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肯定会影响的

我貌似从未遇到

网友:
这机都到好多了   直接开刷

网友:
感谢分享,留下备用

网友:
屏号呢,怎么没有写明屏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会影响不开机?

不开机的我遇到过两个,刷了没用,提示无信号的刷了就好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病 blos

网友:
三星的程序容易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的我遇到过两个,刷了没用,提示无信号的刷了就好

这个我见都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