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风扇的拆解方法

楼主(2015-10-28):
笔记本散热风扇的拆解方法

  通常大家所说的散热清洁维护,除了清洁散热风扇和散热鳍片外,有时必须更换导热硅脂。在为笔记本做散热维护时并不需要要拆掉全部散热组件,如果需要更换导热硅脂,一定要有优质的替代品,使用低劣的硅脂后,温度不降反升。除了低劣的导热硅脂外,灰尘积聚在风扇叶片上,会使风扇抽风效率变低,噪音增大,灰尘中夹杂有细小的纤维织物,使风扇和散热鳍片之间形成一层“网”,导致热气流不能及时排出。了解到影响笔记本散热的原因后,才能更好的进行散热维护。

  散热风扇的拆解方法

  根据机身厚度、成本等考量因素,每款机型散热组件的设计方式不尽相同,其实对于内部散热组件也是如此,虽然笔记本散热组件由散热风扇和散热鳍片两部分组成,但是二者固定方式上的差异,使得散热风扇的拆解方式也不同。下面是三种风扇不同的拆解方法:

  第一类:风扇独立固定在主板上

  风扇材质:纯塑料
  代表机型:神舟飞天UI45、惠普dv4
  这类机型的风扇均为塑料材质(散热风扇由叶轮和导风罩组成),在风扇四周会设计2~3个螺丝固定孔,通过螺丝将风扇和主板固定在一起,同时风扇导风罩的出风口直接对准散热鳍片,风扇和散热鳍片的接缝处粘贴有海绵或胶布,从而让风扇吹出的气流可以全部吹到鳍片上,以提高散热效率。

  拆解方式:如果风扇和散热鳍片的接缝处有胶布固定(有些做工精密的机型或省成本的机型无此设计),首先撕掉胶布,并用螺丝刀或镊子断开散热风扇和电源的连接,然后拆掉固定风扇的全部螺丝,抬起风扇远离散热鳍片的一端,慢慢用力把风扇取下来。

海尔X3:拆掉风扇周围的三颗螺丝,即可将风扇从散热组件上分离开来

三星530U超极本:风扇边缘设计有2颗固定螺丝,拆掉即可分离风扇

  第二类:风扇叶轮固定在散热器底座上

  风扇材质:合金浇铸+塑料

  代表机型:联想Y470

  这类机型散热组件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紧凑型设计,超短的热管紧密地围绕在风扇周围,为了节约空间,散热器底座(散热铜管和主板芯片接触的金属部件)和风扇的导风罩直接固化在一起,而风扇只是以叶轮的方式悬挂在散热底座上方,通过几颗螺丝固定。

  拆解方式:此风扇的固定螺丝是在热管器底座上的,拆掉这几颗螺丝并断开风扇电源线,抬起风扇叶轮就可以了。

联想Y470,风扇电机和叶轮反扣安装在散热组件上

  第三类:热管鳍片和风扇盖板固定在一起

  风扇组件材质:铁片+塑料

  代表机型:宏碁4750G

  基于内部设计的需要,有些机型的散热鳍片和散热器导风罩顶端的盖板是焊接在一起的,而风扇和导风罩下半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固定在盖板下方,拆解方式有些特别。

  拆解技巧:如果按照正规的拆解流程,首先拆掉包括热管在内的散热组件,然后再拆掉导风罩顶端的三颗螺丝,并卸掉带有导风罩和叶轮的风扇局部。还有一条捷径,先拆掉主板,然后再拆掉导风罩顶端的三颗螺丝,从主板背面取下风扇。因为散热组件和主板是固定在一起的,操作时一定要注意避免损坏主板。从安全性角度讲,准备好导热硅脂,按照正规的拆解方法进行拆解。

宏碁4750:散热器风扇上盖板和热管散热鳍片固定在一起

网友:
这个对于新手自己拆出来,清清灰不错,现在联想好多都不要全拆了,清灰也简单多了

网友:
这种基础知识,不修电脑的很多都自己会拆。

网友A:
没拆过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学习下

太谦虚了吧

网友:
谦虚是好事啊

网友:
楼上的都在装B,哈哈

网友(2016-01-20):
风扇拆解的不错,好几种机型蛮全面。

网友:
笔记本除尘 维修必会的技能

网友:
我用在大功率吹风机的冷风档吹,一般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