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版号:MBX-250 Z40HR独显主板,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5-10-28):
同行寄来一块主板:SONY 版号:MBX-250 Z40HR独显主板,说是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触发就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同行刷了BIOS,就不触发了。
接到板子就重新下个BIOS刷上,连续开机10来次都可以触发,放1个小时,再过去试试,又试了10来次还是可以正常触发。打电话跟同行说应该OK了。
刚好没什么事情做,就拿板打值看看,发现公共点阻值,一下就8百多,然后爬到无穷大,3V电感的阻值是60多欧爬到3百多,5V电感的阻值从1百多欧爬到6百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拿起示波器想打一下3,5V电感的波形,上下管的G级波形正常,就再测5V电感后端波形的时候,听到啪嗒一听,心想肯定炸东西了,发现5V电感旁边的PC4114电容发黑一个小点了(之前有看到这个电容是正常的),这时打公共点阻值4百多欧,正常了,3,5V电感都3百多,呵呵,正常了,去掉电容,触发OK,这时才算真正修复此机器。(请教一个问题:像这样电容漏电不良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快速锁定它)

网友:
示波器就可以 判断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A:
班长你还会修无图的呀,牛了!!!给你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滤波不良的 单用表有时候很难判断

你圈出的那个电容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 ?

网友:
楼主的版主,你好,PC4114电容,是挂在PWR_5V_DCBATOUT下的,PWR_5V_DCBATOUT是DCBATOUT通过节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长你还会修无图的呀,牛了!!!给你加分支持一下

没有正确的MBX-250图纸,论坛下的250基本不对,找了249对比,很多芯片基本一样

网友:
LZ运气真好,正好测得时候炸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谁有MBX-250的图纸,论坛里的都不太对

网友(2015-11-30):
有图纸吗。我也有一台是掉电的,风扇一直狂转

网友:
大哥,blos上传一个呗 ,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