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28):
联想A600 客户刚带来是开机不显示,经测试,所有供电正常,后换显卡芯片好,但是装起来测试,时进系统,时掉电,

网友:
显卡没做好,要么就是做显卡碰掉件了

网友(2015-11-27):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2016-01-11):
我也遇到一台 还没拆开看

网友:
修好了吗    手上有一台   两级掉点

网友(2016-03-12):
前面的帖子里 有一个是说这个型号的通病的 你没去看看

网友(2017-12-31):
换CPU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