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请教各位高手,CPU重置座,锡珠应该用多大的啊。0.6貌似太小了
cpu

网友:
在线等待啊

网友A:
0.76的球,
0.76 谢谢,买瓶试试
详情

网友:
CPU蜘蛛我从来都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6的球,
0.76 谢谢,买瓶试试

网友:
是给什么775还是1155的座植珠?能上图片就好了,从来没搞过

网友:
锡珠大小 看配置的钢网了 大了下不去 小一点关系不大 可以试试 他只是触点而已 最关键是在上机和用风枪加热的时候把控好 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