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系统总线电压过高,求解?

楼主(2015-10-28):
型号:945GCM-S2L  一开始是内存没电压,换内存供电芯片和场管重算是折腾出电压,但电压只有1.0,这块主板的内存是二代的,应该是1.8,于是我就拆掉串口,这下电压总算是有1.8V了,于是插上内存上电,发现过不了内存,测量了一下内存条件发现119和120也就是内存的系统总线达到了3.6V,正常这两个电压因该是3.3V左右,而且他们的阻值也正常,接下来我就试着换io,拆时钟,都没用,电压还是居高不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换管子,,看基准电压呗。。

网友:
如果是偏高一点点的话是没关系的,,

网友:
不仅偏高,而且过不了内存,代码 D4 55

网友:
你看一下它的上拉电压是否正常呀,

网友:
上拉电压我没测,不过上拉排阻早就被我换过了。

网友:
基准和负载都有0.9V,也就是他们电压的一半。内存ddr二的

网友:
换管子,,看基准电压呗。

网友:
管子供电全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