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处女修 华硕p5g41c-m lx 保护 无时钟 挡码维修

楼主(2015-10-28):
本人9月底入手【迅维】主板维修书 10月1号开始研究中间有好几天也偷懒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看到复位电路 手有点痒 打算练练手  拿出一块华硕p5g41c-m lx 主板

因为维修的时候没拍照片 现在是修好的状态 内存 电源 诊断卡全部插上 短接PWR 诊断卡闪一下灭了 看来是保护了 果断拔掉CPU供电 可以触发 说明cpu供电有短路

万用表测上管全部击穿 下管没事 我先拆了最下面的上管 然后又测了下 都不短路了 看来运气不错 就坏了一个 果断拆个料板的换上 不保护了可是无复位不跑码好吧一个个来吧 按照intel的供电时序 先内存 -桥-总线-CPU 测到CPU的时候只有上管有12v G级S级无电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VCC PVCC  EN VIDB 测VCC时发现上面12V下面1.3V 不正常 换之 CPU供电出来了 其他就不测了 然而还是无复位不跑码
好吧先解决无复位 找到时钟芯片 大电容边上有电压 3V左右 14.3182两边1.6V左右 开启没有找吧 后来发现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CARE_PG转换给他的 经过一个822排阻 直接测VCARE_PG无电压 卧槽 难道芯片坏了 之前看到论坛修华硕主板很多华硕坏822排阻的 难道这个也坏了 拉低了? 不废话直接吹掉 上电测1.2V出来了哈哈 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 复位了跑码了 只看到诊断卡停在98 96额晕怎么还没好 BIOS程序坏了? 论坛找了下还真有 刷了下 上电故障依旧 不过我在装BIOS芯片的时候发现边上一个822排阻 不管先测下 咦有一组 阻值不对 偏低好多 不过这个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不太好换 位置太尴尬了 我先把BIOS座子搞下来在换  换好后上电 跑码亮机 先到这个图片不能上传了

网友:
忘记上传点位图了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_p5g41c-m lx.rar

网友A:
学的真好,这就算老手也得费一番周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真好,这就算老手也得费一番周折

没我写的简单很多 其实我一边修一边翻书的

网友B:
很不错啊,最少哪里出问题了知道往哪里下手。

网友C:
楼主,882坏,拆下来,测出来是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啊,最少哪里出问题了知道往哪里下手。

按照学的一步步来的 加上经常看到论坛的老手的帖子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882坏,拆下来,测出来是什么结果

阻值全都变小了

网友D:
新手都有这技术了,鼓励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都有这技术了,鼓励加分!

多谢 【迅维】是个不错的大家庭

网友E:
这技术都不像新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都不像新手了!。。

我写出来节奏比较快 我修的时候还经常看笔记

网友G:
好认真的修。是我修了几个还不行,就没心思修了

网友:
不错又是学习的机会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写出来节奏比较快 我修的时候还经常看笔记

你这拔掉的cup供电是12V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拔掉的cup供电是12V的供电吗?

对4pin12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认真的修。是我修了几个还不行,就没心思修了

慢慢来呗 维修这东西也需要运气的

网友:
所以测的上下管也是12V边上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