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5-S3P怪现象,求助求指导,我是小小白啊

楼主(2015-10-28):
前阵子收回一板子,GA-M525-S3P,居然无法进PE系统,来回折腾,现在居然出现了这个怪现象,请大神们帮忙分析是原因,如何修?我是小小白,请详细指导。

1.有时CPU供电短路现象,放那一晚,第二天又不短路,但是不开机,检测卡为NO

2.主板通电是疯了一样,不停通断电启动,主板检测卡显示为NO字样并不停暗灭,暗灭,不管它会加快显示频率直到显示为NO.

3.有时能正常通电显示为NO,多试几次又可以自检,正常点亮,昨天居然惊奇的能进PE并且装好系统进了系统,正常使用半小时,之后关机,吃过晚饭回来再试一次,结果挂掉,开机显示NO.

到目前为止,依然再次点不这了,显示为NO

求大神们指导,如何检测,给个详细过程,我是无意发现这个神奇的论坛,真的不错。大家给点力吧!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早开机显示NO,怎么不行,刚吃外饭回来用表测几下,坚起来几下,再点一下,又正常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不稳定!!!

网友:
没人指导我吗?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可怎么指导,时亮时不亮,时过时不过,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噢,天呐,没思路,希望你修好了公布答案……

网友A:
又是哪个822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哪个822出问题了?

822是什么???在哪呀???

网友:
先拔了小4P看是否情况一样呀,先排除U供电短路再说呀

网友:
先拔了小4P看是否情况一样呀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这会又正常了,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2是什么???在哪呀???

8.2K排阻呀。

网友:
有条件把那些可恶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慢慢研究 实在不行当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