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LED显示屏故障?

楼主(2015-10-28):
如何解决LED显示屏故障?

  不论是电视,还是电脑,甚至是手机,采用液晶显示屏的电子器具越来越多。随着LED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关于显示屏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今天一起来聊聊关于电脑显示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吧!

   一、整版不亮
   1.检查电源与信号线有没有正确连接;
   2.检查测试卡有没有识别接口;
  3.检查灯板有没有与测试卡同电源地触。

  二、全亮时出现部分不亮情况
  1.检测各线路和信号之间有没有短路;
  2.找到相应的控制引脚,检查其有没有很好地跟驱动输出端连接;

  三、出现规律性的画面重叠显示
  1.检测各信号输入口到245之间有无断线或者短路;
  2.检测245对应的输出端与138之间有无断线或者短路;
  3.检查各信号之间,或者是各信号与地面之间有无短路。

  四、显示混乱,不停跳动
   1.检查时钟CLK与STB锁存有没有短路;
  2.检测时钟信号有没有与其它线路短路;
   3.检测CLK与245的时钟有无输入输出;
   4.检测245对应的锁存STB的输出端与IC驱动的锁存端有没有完好连接,或者其信号有无短路到其它线路。

  五、输出有问题
   1.检测输出的排线是不是好的;
  2.检测输出口的时钟锁存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3.检测输出的信号有没有短路;
   4.检测输出IC的线路连接是否良好,或者有没有短路。

  上述的是显示屏比较常出现的五种问题,将其解决办法分别列出,和大家分享。

网友:
屏显接口定义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