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212c板号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0-28):
品牌戴尔,拆下直接上电,电流0.15a马上变0.0A,再重插电源还是一样,拿万用表测保护隔离过了,待机芯片8704a,3V,5V线性电压出来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弄了,论坛大神教教我接下来怎么弄,一般问题出来哪里???我是笔记本新手

网友:
这个是掉电吧

网友:
北桥虚汗了。     CPU 坏了。  还有 少供电了。 都会这样的

网友:
短路了吧差上就0.1A明显待机偏高啊,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这款笔记本北桥也会这样的

网友:
没出的电感有哪些,从这个切入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先测一下掉电之前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呀

网友:
主板缺电压,在0.15就掉了,内存电压估计出来了,建议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