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28):
小白来维修下笔记本,今天打早上来上班就一个客户抱台笔记本 说是开不了,直接问是否进水 没进水那好修。

拆下来是这个版号。。。首先测试35V 发现有3V 5V没有 这个5V是开启来才有的,结果用开关键来测试还是一样不出5V 看到3  5V待机芯片是【ISL6237】

立刻想到 EN1  EN2是 14脚跟27脚。27脚有5V   14脚没有直接从U盘找这个版号的图纸,当我们看到图纸来跑线

14脚是从 PQ24根PQ24之间来的当测量PQ24根PQ23正常 没问题 发现之间一个导通的二极管一遍又4.92V一遍没有这个应该是温控打了导致一遍没有一遍有。这个应该是热敏电阻的问题

         这个可以看到PD12二极管是对通的如果正常是会两边都有电压。+5V EN1有电压出来4.92V正极却没有这样我们可以想到这问题应该是温控热敏电阻的温度越高阻止越小。

直接来个拆掉二极管的另一边,来看看IO83脚控制的5VEN是否正常,既然正常那就是二极管这边的问题,测量14脚电压来源 发现二极管之间的电压没被热敏电阻拉低那就是5V那边的电容问题,可以直接拆掉换个 但是我不要拆,直接从电容上面加个上去看看是否正常

上面黑色330电容是我加上去  开始测试上电发现正常跑到1.71A了看来可以亮了就装起来测试吧,

装起来亮了近系统

这是没设置硬盘启动的。

此机子修好了,图纸不给大家了,论坛应该有的,修好客户直接抱走了。没啥技术含量,只要能看懂一点图纸就可以了没分啦  给点姐姐分吧。。。

网友:
哪个电阻是热敏电阻啊

网友A:
我表示焊工不太好,不加焊油,以后遇到一看就是被动过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焊工不太好,不加焊油,以后遇到一看就是被动过手脚的

其实焊接技术只要不会碰电就好

网友:
14脚是从 PQ24根PQ24之间来的当测量PQ24根PQ23正常 没问题 发现之间一个导通的二极管一遍又4.92V一遍没有这个应该是温控打了导致一遍没有一遍有。这个应该       没搞懂,什么哟!?

网友:
帖子很普通,但效率还算不错啊

网友:
写的真仔细

网友:
说下加电容上去的意义

网友:
你是再多並一個電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