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ALiveNF5-VSTA主板图纸

楼主(2015-10-28):
求大神赐ALiveNF5-VSTA主板图纸  开机不触发电压3.3V 5V都有别的也正常最后判断绿线到IO断线 急需主板图纸    求大神们赐图

网友(2015-12-18):
这机器有通病,没有内存供电会不触发的,有时触发还掉电,你换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吧!今天也修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换了U2这个APW7120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