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1 carbon解锁

楼主(2015-10-28):
关于X1 carbon解锁的办法,我刷BIOS都不行,这种是写在哪个芯片吗?还是有什么工具可以修复?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

网友:
有专用的密码芯片,这种机器bios不能乱刷,否则会有问题出现

网友:
THIPK有密码芯片

网友:
http://www.gw-kj.com/thread-1-1-1.html这里有广维科技的工具可以解,看一下

网友:
找专用芯片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