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光驱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10-28):
主机型号:海尔未知机型(DDR2 主板)
故障现象:光驱读碟故障,光盘预先在光驱里,开机进系统时就能看见光驱里面的内容,并且正常读碟,退出光盘后,再放入光盘,就显示无法支持光驱文件格式或文件已损坏,有时显示光盘文件类型为RAW,不能读取光盘里的文件,以为是光驱坏了,换个新光驱上去,结果还是一样。
                  以为是系统问题,重新做系统,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分别做过win7和XP。
                  把光驱换到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最奇怪的就是在有问题的海尔电脑上,用U盘进PE系统,光驱又是正常的,直接晕了。
                   以上测试用的都是同一张光盘,光盘绝对是好的,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系统是好的,光驱光盘是好的,那就剩下连接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好的,光驱光盘是好的,那就剩下连接线咯

忘了说,线也是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好的,光驱光盘是好的,那就剩下连接线咯

在PE里是正常的啊

网友:
光驱驱动重装下,最好到官网下载

网友:
在PE里是正常的,那基本就是软件上的问题了。
可以重装系统

网友:
难不成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問題吧,不然就是線

网友:
对,也有可以是主板问题,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