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9时亮时不亮,有偿求助。

楼主(2015-10-28):
此机器开机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亮的时候集成CPU显卡无供电的。还以为是桥问题,底下有黑胶,只能换桥,换了还是这样故障。看论坛帖子,有好些人遇到,估计是通病,谁修过这问题,愿意支付20元感谢,现在生意难做,价格也收不高,多数人喜欢玩手机了。

网友A:
有么有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么有刷个BIOS试试了

不管用的哦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进水啊,在不亮机的时候查下哪儿不正常,把桥的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第一次能亮,在开就不行了,电流在0.8左右,不插内存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第一次能亮,在开就不行了,电流在0.8左右,不插内存报警

和你的一样问题,我桥都换过了,不亮的时候,没有CPU集显电压的。你修好了麻烦告诉下。桥你没有必要考虑了。

网友:
好伤心,帖子沉了。

网友:
查下桥的条件看下满足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一样问题,我桥都换过了,不亮的时候,没有CPU集显电压的。你修好了麻烦告诉下。桥你没有必要考虑 ...

我只想说300快一台的机器还有比要修吗

网友E:
有没有人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修好了?

没有修好哦,技术不精

网友:
你这个估计要刷个BIOS才行,必须是合成后的BIOS

网友:
k29 这个机器 找个修改后的bios 刷看看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300快一台的机器还有比要修吗

就是BIOS的问题碰到2台了,刷了就好了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了,碰到2台了,刷了就好了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切断供电改线。。。。。。。。。。。。。。

网友:
你多刷几个BIOS,BIOS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好弄哦

网友:
在不显示的时候,你测下集显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是哪里不正常导致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F:
原机的bios备份你发给我 给你合成一个
邢宗雄
谢谢,机器给人家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机的bios备份你发给我 给你合成一个
谢谢,机器给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