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配置要求怎么样 新系统最低配置介绍

楼主(2015-10-28):
win10配置要求怎么样 新系统最低配置介绍

  随着微软正式开始向用户推送win10系统,对于win10的系统配置问题成为了许多小伙伴所关心的话题了。整体来说win10配置要求不算太高,唯独在系统盘空间上给用户设置了小阻碍,所以可能因为硬盘空间不足导致暂时无法升级,接下来看一看win10配置要求到底怎样吧!

  win10最低配置要求参数:

  处理器最低要达到1GHz,内存最低为1GB(32位)或2GB(64位),显卡必须是Direct X 9或更高版本,显示器须达到1024x600的分辨率,硬盘空间应该达到16GB(32位操作系统)或20GB(64位操作系统)。根据上面的配置要求,我想基本能够很好的运行win7/8系统的,微软官方也提出用户安装大概新系统只需要一个小时,性能好的机器大概20分钟就搞定了,不过要是提前预装新操作系统文件。

  硬盘不足怎么办?

  前面也说过,C盘长时间使用后恐怕都没有16G或者20G的空间了,这里呢就为您介绍一些清理C盘的方法,希望对你升级新系统有所帮助。

  1.系统自带磁盘清理

  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右键C盘图片,选择“属性”,如下图:

  弹出的对话框如下,然后点击红色方框中的磁盘清理,在电脑扫描出垃圾和临时文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很基本的方法,但是清理效果不显著

  2.删除无用的文件夹

  C盘中一般都会存放很多临时数据和系统文件,有的小伙伴害怕误删导致电脑系统出问题,所以不敢随意删除磁盘文件,所以剩余空间很少。下面告诉你们一些可以放心删除的才盘文件,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主要能删除的就是windows文件夹中的Help文件和Bakup文件,这些都是系统的教程文件和更新缓存,所以可以放心删除。

  3.软件清理

  市面上很多安全文件都只带系统文件清理功能,还有专门清理垃圾的软件,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自行去搜索下载,选择一些常用的大厂商的清理工具会更有效果.

网友:
谢谢。我看看要得不.清理看看。

网友A:
大神们都来说说WIN10怎么样呀?好不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都来说说WIN10怎么样呀?好不好用呀

你可以试试呀

网友:
win10   开机速度挺快的

网友:
感觉windows10比win7要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