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八声报警

楼主(2015-10-28):
   手头紧,发个之前修的本本,大家懂得
提到8声报警就有点小怕怕,(因为之前我刚到这边时候 有台DELL 外星人M17x返修机躺那快一个月没人动,这家伙又大又重,客户去国外回来呢,催呢,这机是白屏+8声报警,测屏供电有,BIOS 也被刷过,猜是显卡问题,但老板和师傅说显卡刚换,而且坚信说这机器就是不插显卡也会显示,不会白屏,他问过人家,,,,又去旁边借个屏还是一样,换屏线也一样,最后老板急呢,定个主板回来,尼玛还是一样,又把主板退呢,定个显卡,这显卡也很贵上千大洋,这机器几番折腾终于好呢 ,怕是因为动不动换东西,忒贵呢配件)
   言归正传,还是说这台DELL n5110 INTEL芯片组,来的时候 8声报警,报价XXX留机修理,那些天忙,师傅说是显卡问题,让我加焊,上BGA无果,又说BIOS ,我又去找BIOS刷,还是一样,把BIOS刷回去,头疼,还是老老实实找个图纸,测屏上屏供电没有, 3D3V_S0码片供电有,测LVDS_DDC_CLK_R  LVDS_DDC_DATA_R时,发现异常, 数据电压只有1.4  时钟有3,3V  一个阻值97 而 LVDS_DDC_CLK_R那580 ,这两个是经过排阻RN9403被3D3_SO上拉,2个只到PCH,上BGA去掉PCH, 测这两个阻值一样, 直上球测都是580 ,上电测试OK,这桥是0.4珠子,很密集,估计连锡,因为是以前修的,无波无图,希望大家见谅,看帖加分不扣自己分!
总结:8声报警不一定是显卡 屏线 屏,桥也有可能!

网友A:
嗯  是的 有时候经验会害死人 的

网友:
桥是几系列的?    6 7系列之后是桥控制显示的  双显得机器就是不上显卡也会亮机的

网友:
  是的 有时候经验会害死人 的

网友B:
听说断开独显可以排除独显,就是不知道怎么断开,是把显卡供电上管拆了就可以额吗

网友C:
还有屏线和主板接口接触不好 也会报警不显示,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5系列之后的桥也控制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断开独显可以排除独显,就是不知道怎么断开,是把显卡供电上管拆了就可以额吗

那你把显卡输出的大电感取掉,呵呵,我在论坛里见过大神把 电容一排排耦合电容去掉几个 来判断是独显花瓶 还是其他,但自己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是的 有时候经验会害死人 的

是的 我昨天就遇到一台 ThinkPad X61刚亮时候掉电, 后来直接不亮,电流到快显示的时候掉电,刷BIOS 电流到1.2 不亮 不插内存0.7  以为BIOS 问题 刷那好多个不行,最后检查VCC3P 没有 亮度调节 也没 都是联想芯片发出的  你看这芯片 左上角有5  6 个脚都生锈呢 ,,,上点锡  ,不亮 刷会原来BIOS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屏线和主板接口接触不好 也会报警不显示,

是的 这些都遇到过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一般感觉是显卡北桥问题都是先把吹热,不亮机在判断别的问题

网友:
有些双显卡的,图纸好多显示信号都是链接到桥上面的,有时候花屏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要相信人言的左右,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网友:
还是跟显示部分有关系。还是要细心不能乱干啊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或者屏线

网友(2020-03-04):
要看屏是挂在桥上还是显卡上

网友(2020-04-11):
报警8声,显示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