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72d pdf哪位大神有?

楼主(2015-10-28):
nct5572d pdf哪位大神有?

网友A:
还真没有。
是笔记本用的吗?
建议装一个类似 谷歌桌面 的软件,把全盘图纸做一个索引。。方便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
是笔记本用的吗?
建议装一个类似 谷歌桌面 的软件,把全盘图纸做一个索引。。方便搜索

感谢饼哥 回复  谷歌也没找到。。。机器应该好  不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
是笔记本用的吗?
建议装一个类似 谷歌桌面 的软件,把全盘图纸做一个索引。。方便搜索

嗯 是联想一体机   原故障是不定时掉电   没图纸在 开始怀疑是温控问题  后来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饼哥 回复  谷歌也没找到。。。机器应该好  不找了

我说的是  谷歌桌面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