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58| 109

楼主:
重振雄风,更换CPU座复活玩家国度M4G! |

该主题被收录于: 更换CPU https://www.chinafix.com/zt/55290-1.html 插内存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zt/30251-1.html 编程器刷bios https://www.chinafix.com/zt/3419-1.html 评分 | ||||||||||||||||||||
||||||||||||||||||||
| ||||||||
| ||
| ||
| ||
| ||
| ||
| ||

网友(2015-10-28):
(此贴本人已于太平洋电脑论坛发表过,图右下角水印纯属正常!发到其他论坛上,再重新下载图片,这样总大小就不会超过20M,不然发不上来)
搜了一下,迅维好像还没有人换座,难道是首发?(也可能关键词不对,没搜到)

这位就是今天的主角,玩家国度M4G!

近看下CPU座,其实有小面积断针的,有些全断,有的断一半!

          一共断了十几根!

供电,时钟,复位顺带一起测量完了,都很正常!
于是直接上好U!
不跑码,靠,早就知道会这样!
(上面四个是奇冠代码,显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正在测试稳定性,并非主板跑码!)

先换了CPU座再说,上螺丝刀开拆,强势插入!

CPU供电散热和桥散热也一起拆了,防止散热!

涂抹焊膏拿上BGA!

拆下来了!

完美的,没有掉点,CPU座里的电容电阻也没有碰到!

接下来就是脱锡,先用烙铁脱,再用吸锡线,一定要脱干净!
然后用洗板水,清洁一下!很平,要脱到摸起来像瓷砖,没有凹凸感!

涂抹焊膏,座子和PCB都要涂,涂均匀!

对好位置后上BGA,再次开工!

焊好了!

装CPU,内存,显卡,插电开机!跑码了,不过不显示
下面两个灯,跑码46,数码管一闪一闪的,没拍到

我对我的BGA技术有绝对的信心,不可能出问题的!
跑46肯定就是内存或者BIOS的问题了,先从简单的来,撸内存!
金手指清洁专用工具!

插回,还是跑46!(代码灯闪烁的,又没拍到)

只能刷BIOS了!这里用小的,可以自动识别芯片型号!
希尔特610P要手动选择型号,懒得看,小的不支持的芯片才用他!
(编程器两台,第一台是小的是液晶专用编程器,RT809F,两百多块,很常见的编程器,第二台是希尔特610P,当时花了一千六百多,大出血!)

刷好之后跑码49,一炮打亮!

玩家国度的超频页面!

装个系统,看下鲁大师!
(显示器是我自己做的,买的广州乐华驱动板,程序也是自己刷的,所以显示LLL0001 LCD)

主板信息!

主板至此修复,结贴!

 会员1418530300鑫豆2024-3-1 20:27

会员 912911 + 2 赞一个!

网友:
我在北方,比较寒冷!
用这个参数,做CPU座100%成功,从未失败过!而且不需要预热,拆一次,焊一次就OK!
做CPU座的注意事项:
1.拆净主板所有散热片,防止主板散热!
2.主板区域内所有红外发热砖全部打开!
3.焊膏必须进口的,金宝之类的罐装货!
4.脱锡时温度开到最高,防止焊盘脱落!

网友A:
这个坐子不是很好做,我自己成功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坐子不是很好做,我自己成功率不行

还可以,关键是脱锡,我的破936温度不高,要开到底,不然容易拉掉焊盘,估计发热丝该换了

网友:
单机了??就我一个人吗?

网友B:
没做过CPU座,座子要植珠吗?哪里买座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CPU座,座子要植珠吗?哪里买座子?

淘宝买的,拆料板植株也可以,不过不是很好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拆料板植株也可以,不过不是很好植

谢谢楼主!给您加分!

网友D:
搞上去 永的什么温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上去 永的什么温度曲线?????????

2楼的曲线就是,拆焊都用一个

网友:
1150、1155、1156的座子还没有换过

网友:
这个BGA好牛哇,记住了,楼主在无形中打广告

网友:
看来,你是第一个换座,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看了换CPU座  学习了。。。

网友:
  lz   的家当超大的啊。。技术就不用说啦!牛

网友E:
碰到这样的直接换板,bga不好很难取下来。

网友F:
我想问温度270拆桥温度,可是cpu坐子上是胶做地啊,不会烫坏吗??,还有cpu坐子焊上去下面都没丝印啊,怎么对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温度270拆桥温度,可是cpu坐子上是胶做地啊,不会烫坏吗??,还有cpu坐子焊上去下面都没丝印啊,怎 ...

高温塑料,到300都不会融化变形的!边缘都有白色边线的,对好要四边都露出来就可以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直接换板,bga不好很难取下来。

这个板新的1200,现在没有新板了,二手的也要五百多,也换板吗?……
H61就无所谓了,二手的才四五十块钱

网友:
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座子做得确实很漂亮

本本还可以修修,动了手最起码1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温塑料,到300都不会融化变形的!边缘都有白色边线的,对好要四边都露出来就可以焊了

要是第一次没焊好可不可以拆下来重新植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第一次没焊好可不可以拆下来重新植株呢

你可以试试,我都是一次成功的……CPU座重植很麻烦

网友:
这广告大的  技术很不错

网友H:
只想说楼主用的BGA和我的一样,我做过几次  座子  都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想说楼主用的BGA和我的一样,我做过几次  座子  都失败了!@

我用的很好啊

网友:
你在惠州?

网友:
山东临沂

网友I:
勇气哥太平洋发完又过来发你来这是不是告诉小弟我以后有板子一定找你修啊

网友:
楼主牛啊  赞  可惜今天的分用完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勇气哥太平洋发完又过来发你来这是不是告诉小弟我以后有板子一定找你修啊

不修板子,只修笔记本

网友:
那个跑码卡的代码和普通的PCI的卡的代码不一样的是吗?

网友J:
做桥你的斜率是多少。我用的都是0.7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桥你的斜率是多少。我用的都是0.7

我都是1.0,0.7我嫌慢

网友:
bga 机器蛮好,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还没做过这种CPU的座子,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通病电阻吗?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K:
这座子很会出现断针  搞了几个了

网友:
换CPU座子时,座子是全新的吗?座子上已植了珠了?

网友:
    最重要的问题大家没有提出,固定支架怎么和座子卡住?像图片下面的怎么焊接?座子在铁的卡扣里面的!

网友L:
座子好焊接,但是铁卡座怎么安装进去?如果先放进去就不好焊接?焊接过的说说!

网友:
目前CPU座还没有换过,1155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座子很会出现断针  搞了几个了

断针了就说明你BGA技术还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座子好焊接,但是铁卡座怎么安装进去?如果先放进去就不好焊接?焊接过的说说!

这是775的座子!焊接必须连铁座一起焊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新的1200,现在没有新板了,二手的也要五百多,也换板吗?……
H61就无所谓了,二手的才四五十块 ...

一定要换一样的吗?其他的牌子也可以点亮就行

网友:
CUP座子都能换,看来,大神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还CPU座

网友:
这个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
买的新座子吗,确实没什么人换CPU座子。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我已经换过三次CPU座,平时1155,1156,1150的CPU座经常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一定要换一样的吗?其他的牌子也可以点亮就行

不值钱的板子才换,这种板子如果换板你收70,修一下收200!你愿意干那个

网友:
CPU座换得可以

网友:
换过一次,供电时钟正常,就是不走码,可能没做好,后来就没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板子才换,这种板子如果换板你收70,修一下收200!你愿意干那个

我换二手主板都是180起步的,几十元谁愿意换?可能你们是电脑城的,我是街面的维修店。低价收费不好这么做,否则赚个屁钱!呵呵

网友:
今天傍晚遇到一台主机内存接触不良的,收费棕红棕。如是实话实说只有收到上门费30元了

网友:
我能问下橡皮上边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座子 换少了 成功率不高啊

网友:
楼主你修好后,桥的散热片都不装,没事吗

网友:
不错。。还没换过座子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这个CPU座子买的时候都是植好珠的吗?

网友:
换座子没有成功过,唉

网友:
这个板子不错,搞好了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