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联想c466l待机0.05修复过程

楼主(2015-10-28):
维修电脑很多年了笔记本也有几年了,虽然学过一些电路但是修笔记本的机会少就很少钻研,今天接手一台联想c466l很老的一台电脑了。既然做这行了就修吧!上可调0.05不开机经验判断io挂了报价维修。拆机测试各个电感不短路,测试公共点没有电压,看图纸(论坛太多了就不上传了)看来半天纠结在PQ10那里了为什么公共点的电就是不过来呢?坚决不能飞线的原则,逛论坛吧看了好多发现是这个是仁宝有名的点火回路,好像我自己也发过这个找到我自己发的看了一下(一日不看就记不住啊)查条件吧!三个条件一个一个的看io也取了。看了半天所有的条件都指向b+ o(︶︿︶)o 唉,真心无语我也知道b+不正常。在看论坛吧!无意间看见有人说公共点短路靠!真心吧这个忘记了测量,一看0.15果然短路断开jp点找到短路点原来是一个电容坏了。装上直接开机还是不触发。待机0.01然后跳变0.00了无语啊3v5v没有,疯了在检查,原来跳开的jp点没有焊接上o(︶︿︶)o 唉失误啊!补上焊锡在上可调,待机0.02了这下应该亮机了吧!按下开关还是不触发,在查,看了好久的主板发现取下的io焊接的时候记号脚对错了,心凉了会不会烧掉了赶快在焊一次。真心运气不错居然没有烧掉。最后大功告成终于亮了。真是曲折啊。修电脑真是一个细心和长久的活啊。

网友:
细心也很重要

网友:
不错,慢慢来,反了都不会烧,运气不错

网友A:
CPU供电那里哦。。。。待机0.05确实偏高了。。

网友B:
一定要仔细啊,你走了远路。最好先检查外围电路,不应该先拆IO的,

网友:
是啊!修机器修的少。时间也要花的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仔细啊,你走了远路。最好先检查外围电路,不应该先拆IO的,

是的,下次要仔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那里哦。。。。待机0.05确实偏高了。。

是的 找到短路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楼主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修电脑是要细心

网友:
你也是够有才的啦

网友:
不错  遇到这样的我一般习惯非线过去

网友:
这是隔离保护。PQ10过不去那是因为保护了。PQ9过去的也是体内二极管过去的电。很小的电流。根本带不动负载。只是隔离保护芯片控制分压产生大电流公共点.还好你没飞线。

网友:
自己动了哪里心里要有数 一般一修机器 都不是特难

网友:
修本本就要细心

网友:
眼神不好,没找到哪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