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掉电

楼主(2015-10-28):
这块主板通电点开关三秒就掉电不自动开机,在点开关还是3秒就掉电,检测主板电压内存1.5V正常桥电压1.06V正常,还有个1.8V也正常,但是没有CPU电压,在这之前的主板VTT总线电压也不正常,图中圈起来的那个管子电压是D级0V,G级4.几V,S级也是0V,这个管子旁边的R41电阻也换了还是不行,Q13这个管子的S级开启叫 Q9也取下来了还是不行(因为看论坛有个帖子也是Q13管子D级0V,G级4.几V,S级0V,取掉Q9就好了)我这个不行,这个Q13的工作是先有D级电压还是先有S级电压 下面还要检测那些地方

网友:
掉电得慢慢 找了,电压不正常,工作条件也要正常才行

网友:
知道VTT,CPU电压不正常了,就继续跑线路呀。

网友:
H61掉电是确实很难搞啊,我手上还有几片都是掉电的

网友:
我一块板,也是掉电,但电 压正常,不知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技嘉H61故障挺多~

网友:
Q8 Q9 R41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有这板子检测卡吗

网友:
CPU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