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X48,调试bios保存后点不亮,放电即亮,不动BIOS,不调时间就正常!

楼主(2015-10-28):
就这块板子,升技 abit IX48-MAX!

本是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但是跑码!
我看见诊断卡IRDY灯常亮,就照着升技X38的图纸一路查IRDY#信号,到了网卡,直接拆了网卡只见IRDY灯一闪,就跑码了,然后一炮打亮!

论坛有个坑货上传的BIOS,还讲IX48-MAX唯一的亮机BIOS,是绝版来的,下载下来结 果是IX48-GT3的BIOS,还浪费我5个下载分,GT3的BIOS网上普通盖地都是!

现在的问题是进入BIOS,调整BIOS里的时间等选项,保存重启后就会点不亮,跑到2R掉电重启,然后再重启,点不亮!在系统里调时间也是这样!如果不去动BIOS和时间就可以正常使用
刷GT3的BIO也可以的,很多人都试过,正常使用的,跟BIOS应该无关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该怎么修!头次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没有老司机出来帮帮我吗?

网友A:
bios重新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重新刷过,,,

再刷腿就刷断了

网友B:
CMOS电路, 要不换个桥看看,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老司机啊老司机,快来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路, 要不换个桥看看,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98529-1-1.html
X38的电路图,跟X48基本相同

网友:
谁给我个IX48-MAX的BIOS也好啊!

网友C:
你这个调整时间的问题应该跟南桥有关系,南桥内部有个基准时钟模块,以前遇到过时间不能保存的就是

网友:
说是在的,ABIT的板子真的还不错,只不过现在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调整时间的问题应该跟南桥有关系,南桥内部有个基准时钟模块,以前遇到过时间不能保存的就是

我怀疑过南桥问题,。不过手里没有这种南桥,82801IR,我手里只有82801JIR,不知道通不通用,没敢贸然更换!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D:
IRDY是什么灯,什么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RDY是什么灯,什么信号

我记得是准备的意思,闪一下就准备完成了!一直亮就说明有问题,一直在准备,查图纸IRDY#连接的所有元件,挨个替换,摘除!拆到网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是准备的意思,闪一下就准备完成了!一直亮就说明有问题,一直在准备,查图纸IRDY#连接的所有元件 ...

哦,谢谢你,我对主板地了解又加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