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PRIHA)]
(转帖)厦华32吋液晶维修

楼主(2015-10-28):
厦华LC-32U19液晶彩电,开机后背光灯闪动,声音噗噗响,过一会背光灯不再闪动,没有声音,黑屏,处于死机状态。重新关闭电源再开机,或多次开机后能够恢复正常。
搜索后按照网上说法更换电源板C521后开机,还是有死机情况。
只好检查主板:发现电容(主板在屏蔽铁盒内)C515已经漏液,用自制的电容ERS表仔细检查发现C525也损耗大,更换这两只电容后开机正常。

网友A:
C521怎么看着有2个外壳呢?
求展示下 自制的电容ERS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21怎么看着有2个外壳呢?
求展示下 自制的电容ERS表

那是热缩管套着的,防爆的到处都是

网友:
电容怀孕的太多了, 这样的问题就是送钱的

网友A:
这快板整流桥在什么地方?滤波大电容是躺着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快板整流桥在什么地方?滤波大电容是躺着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就是滤波电容,桥堆我好像也没看到- -

网友:
求展示下 自制的电容ERS表。

网友:
老式指针表就可以 哈

网友:
液晶里面供电问题,电容是个大头

网友:
液晶电视机电容是易损品,一般问题先代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