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28):
技嘉GA-H61M-S1 开机掉电
(本人菜鸟一枚,错误的地方,希望各位大老批评指正!)
先查供电(以下电压都是开机瞬间测得):
                 内存1.5V
                 内存负载0.75V
                 桥:1.8V 1.05V
                 总线CPU-VVT:0V 不正常
                  系统代理:0V不正常(系统代理正常0.9V来自总线CPU-VVT)
                 CPU供电:0v
CPU供电芯片95836,9脚EN 0V,来自于VTT_PWRG 从这个图纸我可以了解到要有VTT_PWRG,Q18的G极低电平以外,CPU-VVT必须的,那么我们线修CPU-VVT.

开机瞬间RT8120D,1脚5脚5V正常,7脚EN没有电压。开机瞬间测试得到Q8 B极有高电平约0.55V(瞬间电压仅作参考),但是Q9的B极始终是高电平,到这里你懂的,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换掉Q8,再开机,亮机了······刚看到LOGO,又悲剧了····掉电
    不稳定,开机瞬间Q9的E极也就是VVT-EN有0.35V,还是掉电。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是不是R44过来的电平低了?R44前端1.05V左右,Q8的B极0.6V左右,是低了点,但是R44阻值是对的。修到这里我头晕了,这个板子花时间太多了,也不划算!于是狠心干掉Q9,亮机了,VVT-EN: 0.86V,已经测试2小时!
   在这里我还是很多地方不懂,没有找出CPU-VVT没有的根本原因,我恨我自己,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论坛有这个方面的帖子,也许是技嘉H61板子通病,我阅读权限不高看不了,这点我表示悲催!!!!在这里眼泪直下3千尺··········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下!

网友A:
会不会是Q9有问题呢,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B:
接通R44如果电压还低,换掉Q8.

网友:
这个简单啊,R44前端有1.05V后端没有1.05,你可以把R44和BC20拆掉找个换上啊,肯定是这俩其中的一个有问题啊

网友:
修好为正,有空再纠结吧

网友C:
内存负载0.75V是为正常的供电吗?

网友:
管它是多少,能把q8的c级拉低不就行了?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郁闷

网友D:
你把Q8拆了,有没有再量一下B级是否为1.05V呀,还是为之前的电压没有变,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如果电压恢复正常有可以是Q8坏了

网友:
有点蒙,所以Q8,Q9都坏了?

网友:
好 刚刚修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负载0.75V是为正常的供电吗?

是的,负载供电在这里相当于就是内存主供电1.5V经过相同阻值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基准参考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Q8拆了,有没有再量一下B级是否为1.05V呀,还是为之前的电压没有变,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 ...

Q8本身损坏的话,其测量B级对地阻值应该偏低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Q8本身损坏的话,其测量B级对地阻值应该偏低短路状态。

正解呀,这样也可以不用拆就直接判断出来

网友:
楼主这功力不算菜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内存负载0.75V是为正常的供电吗?

我想问你一下,请问如何才能测的ATX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请教一下,还望解答。

网友:
拆掉Q9等于强行至高开启,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你一下,请问如何才能测的ATX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请教一下,还望解答。

这个很简单的,将万用表黑表笔放在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点,红表笔接地即可,短接开机针的同时,绿线电压会有5V高电平瞬间变为0V低电平,最后主板关机状态回到5V高电平状态。

网友:
图纸怎么      不发上来?

网友:
CPU_VTT总线供电    单PWM   1BOOT   5VCC    7EN    都有之后   控制上下管导通就产生了!

网友:
Q9的C极是   VTT_EN    E极接地!         箭头相连的那个是E极!

网友:
Q8下了没有量B级电压吗?电容BC20你也不量一下!!!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 还是尽量去找,不然很可能返修啊

网友:
从你的“R44前端1.05V左右,Q8的B极0.6V左右,是低了点,”这句话说明你对三极管的PN结压降还不了解啊!应是Q9性能变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将万用表黑表笔放在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点,红表笔接地即可,短接开机针的同时,绿线电压会有 ...

那主板在不触发只通电的情况下,绿线是5V高电平!只要一短接开机针,主板触发时,绿线就瞬间从5V高电平变为0V低电平,此时主板已经触发了,所以在开启的情况下,绿线为0V的低电平。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主板在不触发只通电的情况下,绿线是5V高电平!只要一短接开机针,主板触发时,绿线就瞬间从5V高电平变 ...

是这样子的,这里低电平一般是0到1V以下工作电压,不一定是零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Q8本身损坏的话,其测量B级对地阻值应该偏低短路状态。

Q8 Q9 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通R44如果电压还低,换掉Q8.

Q8 Q9 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Q9有问题呢,或者性能不良

Q8 Q9 都换了还是那样,有开机可以点亮

网友F:
记住别乱发,这个简单分析H61的 供电前后顺序是 待机-内存-1.8V-VTT-VCCSA-VCPRE 明白了,然而你测量的不够好,Q8,Q9是NPN三极管 导通条件是B》E0.7导通,测量Q8的B级有0.6V那么Q8导通,也就是C级为0V 那么Q9就会截止 而你最后说 Q9的C极(VTT-EN)为0.35V 你没有去测量Q9的B级电压,如果Q9的B级为0V C级0.3V这个很容易判断是Q9损坏了啊

网友:
还有再技嘉H61中产生VTT供电的RT8120D芯片容易不良

网友:
菜鸟都能分析那么多?

网友:
求图纸传上来

网友:
修的不错加一下分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住别乱发,这个简单分析H61的 供电前后顺序是 待机-内存-1.8V-VTT-VCCSA-VCPRE 明白了,然而你测量的不够 ...

我没有测量B级,你没有看清楚,还是我没有说清楚 ?

网友:
就怕反复发作 有时候修好了 放一天又坏了 头疼

网友:
还有有图纸好修机器

网友:
能不能给一份图纸啊,大哥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了,,我们是干维修,能解决故障就好,太深究没必要,,理论知识很好,,可以抽空在慢慢分析。

网友:
H61的主板毛病太多!

网友(2015-11-28):
基本功扎实,虽然简单但是值得一看

网友:
系统代理是指cpu_vtt吗?

网友:
你这样修的总线供电怕是也不稳定吧!!,,应该在前级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功底还可以啊,

网友:
会不会是BC20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缺少一组供电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