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5V 板号 K55VM 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5-10-28):
华硕 A55v  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怀疑是系统,重做,故障还是一样,换电源,不上电池都一样。最后刷个 BIOS 好了。但是刷完以后,独立显卡就总是显示感叹号,但是驱动可以驱上。就是显示有感叹号,下面是BIOS。

网友:
会不会程序不对,

网友A:
BIOS引起的,显卡驱动不上,是bios还是显卡

网友B:
显示的感叹号啊,你怎么知道它就 驱上了呢?

网友:
应该还是BOS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引起的,显卡驱动不上,是bios还是显卡

是BIOS,没刷BIOS的时候显卡驱动显示的是正常的,没有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感叹号啊,你怎么知道它就 驱上了呢?

因为原先的BIOS显示显卡驱动没问题,就是半小时左右掉电。显卡驱动是没问题的。没有感叹号。换了这个BIOS不掉电了,但是独显有感叹号。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可以直接合成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你的bios问题啊。显卡感叹号都用不了的

网友:
论坛不是有这个BIOS吗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显卡是N卡还是A卡的,把显卡吹热试试,去淘宝上买个分离合成的BIOS刷刷看

网友:
华硕的板子,blos的面子比较大

网友:
BIOS问题吧。这么说来

网友(2015-11-29):
我也在找  K55VM 2.0  的BIOS  悲剧

网友C:
楼主上的两个故障都是blos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的两个故障都是blos的问题,吗

是的.............................

网友:
我这么觉得像是显卡问题,之所以刷BIOS好了,是显卡驱动没有,用的集成显卡吧

网友:
那你这个发出来刷了会不会跟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