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更换问题

楼主(2015-10-28):
本人小小白,望高手谅解,我昨天遇一块昂达mcp 62  61主板点不亮,查各电压正常,换上相同板子的bios故障解决,拿原bios芯片刷bios,编程器提示不能读取芯片,确定编程器没有问题,怀疑bios芯片坏了,问题来了废旧板子上那种芯片型号能用?

网友A:
八条腿的容量相当或者大点可以用,大的写的时候要填充,32脚的就要看定义了

网友:
脚数相同容量一样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条腿的容量相当或者大点可以用,大的写的时候要填充,32脚的就要看定义了

有的8脚上面写有25x40..或25x80..有的上面没有写,怎么看容量?芯片牌子不一样没问题吧

网友:
X40  512 X80  1M  X16 2M  以此类推,什么25Q  25LF  八角的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