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1p 装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5-10-28):
宏基11309-4m 主板   I3集显..装显卡驱动花屏.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修好的,怀疑是CPU问题.不敢更换

网友:
安装版系统装过,在官方下载驱动试过.都不行

网友:
查显卡供电,重点是辅助供电,不过显卡坏的概率大些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独显有问题吧,或者是驱动问题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问题,cpu是焊在板子上的吗?

网友:
板U么,你这是,供电正常的话换个U吧,这板U料板没有么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换内存试下,不行那一般是CPU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问题,cpu是焊在板子上的吗?

是的  显示信号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显示信号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哦    我的机子不是宏基的,显示信号是cpu出来的,现在不敢动,,,

网友:
装显卡驱动跟CPU有什么关系,你最应该关注的是显卡好吧

网友:
你可以先测试下显卡的供电有没有不对的,如果都正常,那就得先加焊下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