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 11310-1

楼主(2015-10-28):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  刷bios后能显示了  但就是独显一直是感叹号   换了号几个bios也是一样   最后到淘宝上给人合成   找了2家   都没好   这是第4台E49A 的机器了  现象都一样   原厂的bios一直找不到  有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该怎么高  各位版主 大神救救我吧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什么系统的啊???

网友:
感叹号  换个系统  或者去官网下驱动打上去试一试,先上集显驱动 在打独显

网友:
机器主机号给我一下

网友:
试试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这个机子,有点麻烦啊

网友:
可能的驱动不对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刷BIOS 就正常了,

网友:
这是好的。你试试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联想E49A 板号11310-1 LSS-1 mb.rar

网友:
确定可以用   谢谢 我的开机档画面,刷了好了

网友:
晕,还有这么神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