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炮~~~~

楼主(2015-10-28):
      用此神器+风枪又一次成功加焊北桥!解决主板不认显卡。好猪油就是成功率高点!来张图

网友:
不错现在什么人都有好,改这些有办法

网友A:
如何改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B:
焊点均匀么!吹了 问题容易反复啊!还是用正规的BGA吧

网友C:
如果量大还是买BGA吧,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看着简陋 能修好机器就是神器

推荐下 迅维的BGA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
其实BGA自己用的顺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大还是买BGA吧,现在也不贵了

BGA好像没怎么降过价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D:
你能详细的把做的过程发上来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E:
这玩意,没拆错,这个是BGA上的加热底下的瓷管,,这种怎么加热的,

网友:
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
这 你都知道是发热砖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的,可以说说吗?

发热砖+温控器+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点均匀么!吹了 问题容易反复啊!还是用正规的BGA吧

不均匀恐怕应该连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大还是买BGA吧,现在也不贵了

只是偶尔用用 一般客户更加愿意换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没拆错,这个是BGA上的加热底下的瓷管,,这种怎么加热的,

用温控器控制加热。

网友G:
搞这个还不如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赞成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啊

网友:
这玩意怎么用?楼主可以制作个视频让大伙涨涨姿势吗

网友:
发全图,看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我还看到有人拿风枪换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温控器控制加热。

这个加焊,温度好不控制的,感觉比BGA容易携带多了,家里可以备一个,急用,可以用一下,楼主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H:
原来图在这,

改得不错,好用不

网友:
看来楼主的功力深厚~

网友:
这个能把桥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详细的把做的过程发上来 我也想搞一个

改天另发一贴发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这个还不如用风枪吹一下

单独用风枪吹桥挂了 锡珠还没融!

网友:
可以 要加焊成功就要看运气+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图在这,

改得不错,好用不

偶尔用用还行

网友I:
这个发热板在哪里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发热板在哪里搞到?

马云家大把

网友:
下面怎么是个电源啊 发热转就放在电源外壳上啊

网友:
梭嘎!发热板放主板下面,上面在用风枪吹是吧,这样芯片就不会爆了吗?

网友:
自古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