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0秒左右亮机正常不

楼主(2015-10-28):
        hp dv4 10秒左右亮机正常不。。

网友:
当然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哇,大赞!! 不知道牛不牛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同时也刷了一个BIOS,第一次开机要稍等一下,按开关 关机。第二次开机3秒亮机。

网友:
十秒还好吧,我都遇到半分钟的,刷个号BIOS

网友:
DV4有双核的I3 I5的 双核的比较正常 读内存要好久 I3的 估计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多刷几个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也有的要刷BOIS,这也就是和不同的机器不同的电流和电压是一个道理

网友:
如果使用没什么问题的话,估计跟BIOS没什么关系。不过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顺便给大家一个回复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的问题跟你的差不多    还没解决

网友:
要改BIOS才可以,现在的主板刷了BIOS都这样

网友:
是不是写过BIOS的呀,,如果是的话应该就BIOS问题,,

网友:
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估计要改BIOS。。

网友:
哥们你们有找到BIOS 吗   发一个发的呀

网友:
没遇到,10S后才开机,之后能正常用也算是正常吧,只是不太爽快。

网友:
这个估计是BIOS问题,要改才行